[内存维修]
看一下DDR2 2G内存测试结果

楼主(2010-03-09):
用QuickTech Pro.v5.80测试的,结果如下:
2代内存还没有修,各位指点一下该怎么修这个条子,谢谢

网友:
没有BGA,二代内存是没法修的

网友:
我基本秒杀掉一代的 颗粒!
2代,3代 7-8成。 这个不好搞

网友:
先改为一面的再测试看看

网友:
有这方面教程在论坛里你找找看看,不用BGA也可以搞

网友:
2代的我一般都放生了

网友:
我也暂时无言,没有办法维修

网友:
我刚开始就修2代的,一代的还没修过。

网友:
改成单面。哥哥!

你这个是台机?还是笔记本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