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AMD主板同样毛病940针的

楼主(2010-03-09):
用测试卡测试  说是停用DMA控制器 中断控制器1和2    将初始设备B     检查主板接口电路     晕死了 5个扳子都这样能够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的故障现像是没说明白,我们猜的话是I/O芯片,外设备有故障。及然5张一样故障,那就你的硬盘,显卡,内存,网卡,键鼠都要排除。

网友:
南桥也有短路可能!嫌疑最大IO

网友:
肯定排除了呀    现在  什么都没查 就是内存和CPU    主板  确定他俩都没问题   就是扳子的事情  屏幕不显示 晕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