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开关

楼主(2010-03-09):
请问各位师傅,通用驱动板改接开关怎么接,是不是和高压板那样找到3-5V跳变电压就可以,还是另有接法,请大师傅指教...

网友:
把按键接线定义on off的线接到原来的开关就可以啊!

网友:
通用驱动板上都有说明,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