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文件夹里面的文件成了乱码,而且文件夹容量变成几 ...
system文件夹里面的文件成了乱码,而且文件夹容量变成几十个G。

楼主(2010-03-09):
一台正常使用的联想的品牌机,忽然提示说系统文件找不到,用光盘进WINPE发现SYSTEM文件夹变成几十个G那么大。里面的文件都成了乱码。
C盘下有autorun的文件夹删不掉。
文件

网友:
重装系统啦。。。。。。。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找个专杀工具试试360网站有吧。最快的办法就是重做系统。

网友:
这个系统问题吗,最省心、最有效的是重装。
你九牛之力修,还是有问题。当然有重要软件的除外。相应的重要吗,就不要乱上网了。

网友:
我主要是想问问这是什么病毒。。因为电脑上上的有冰点,虽然版本有点老。

网友:
如果是中毒,好点的杀毒软件都搞的定吧,至于什么病毒,老实说很少关注,病毒库如果常更新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吧
f-secure 搞定过类似病毒,多了个 autorun,每个可运行文件(.exe)都成了目录
给楼主参考参考

网友:
用卡巴斯基杀毒

网友:
病毒更新得这么快。。有哪个会那么清楚到底是哪个病毒呢。。

网友:
用360急救箱试试。

网友:
中毒了,autorun你是删不掉的,最好硬盘都格一下

网友(2010-09-05):
雷笑笑
的帖子
虽然电脑上有冰点还原,但电脑还是可能会中毒的,所以你的电脑应该是中毒了。

网友:
最好重装系统!

网友:
你试验下吧。开始运行CMD 然后到你删除不掉的文件夹。然后dir 估计那很大的文件夹应该是个可执行文件。***.EXE 。直接输入 tel 文件名字。删除
病毒估计也是差不到。。删除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