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V对地负载电阻是那个?(有图)

楼主(2010-03-09):
请问12V对地负载电阻是那个?(有图)
window

网友:
和12V滤波电容并联的。

网友:
以前修过航嘉的电源3.3V、5V有负载电阻,12V无负载电阻。LZ发的电源图片上还真找不到12V的负载电阻。

网友:
负载电阻是为了满足电源工作稳定性才加上去的,不是每个电源都有。

网友:
设计的不同有的就是没有

网友:
开关电源如输出端没有加负载电阻,此电源不能运行。输出端如有多组输出,肯定有一组带有负载电阻。

网友:
现在高端的电源12V输出采用同步整流,已经不需要带假负载,效率达到96%。老的电源,在负载为0时,PWM控制芯片不能无限制关闭占空比,在工作临界状态下容易引起振荡,形成正反馈振荡时,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