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3-09):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硬盘装不了系统,我进入PQ分区显示错误#91,测到磁碟管理员,但没执行的提示。用DM分区可以进入,分区。重新装系统还是不行,我又用PE装,能启动,我关机重硬盘启动还是启动不了,我想是不是硬盘坏了呢,请师兄师姐们指教一下小弟了,谢谢!

网友:
用PE装后激活分区了吗?

网友:
坏道!坏道!坏道!坏道!

网友:
进dos,用MHDD检测一下,或用专业工具修一下

网友:
用 安装版的系统盘冲 一下看看,能不能像。一般ghoust系统盘做不上的,用安装版的就能装上。

网友:
PQ 太老了,遇上不认得的分区就提示错误,换个 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 吧

我关机重硬盘启动还是启动不了 --- 估计是MBR分区坏道了

网友:
你用mhdd测一下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分区表或者0磁道问题 买个WIN7系统盘修复 百分百搞定

网友:
坏道有可能?
分区表有问题、引导区坏了?
用安装版看看!
也有驱动装错了启动白屏的?
MBR/NTLDR 重建看看?

网友:
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