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短接绿线和黑线能开机且正常.

楼主(2010-03-09):
主板点不亮,短接绿线和黑线能开机且正常.诊断卡显示是:2625,开关+5V电源也正常,刚学主板,都不知道从何查起了.这块主板本来就是换四个电容的,换好了,也试好机了,他拿回去就去换个CPU风扇就再也不能开了,怪事了.

网友:
这说明你这板的I/O和南桥是正常的,只是开机线路上的某个电阻电容,三极管坏或断线。跑一下开线线路。跑触发排针到I/O(或南桥,或门电路)。

网友:
开机的PWRBTN#信号没有触发芯片,可能是开关GND有问题,也可能是门电路或是I/O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绿线短线了, 你接地量一下阻值看看.

网友:
明显是开机触发电路故障!

网友:
测测开机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从开机排针开始查起吧,看问题是出在IO还是门电路

网友:
跟着开关电路跑线路,应该连着一个三极管,把他换了就OK了

网友:
维修之另类方法,用飞线直接飞到开机脚,的IO芯片上

网友:
楼上的方法好像不行,我以前试过

网友:
先跑下开机电路,看看门电路上的小元件有没问题,再看IO

网友:
短接开关看是否有低电平信号,如果没有,从开关针跑线路(主要找三极管或是门电路)到IO或是南桥。看南桥是啥芯片组,IO是否参与开机

网友:
一般都是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