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7200.7 80G 求助

楼主(2010-03-09):
希捷 7200.7 80G  M-21做完SF后一通电终端就显示如下信息,请问这个是不是固件区还有坏道,接下去应该怎么做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21  11-25-03 18:53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9.51  03-24-04 08:27
(P)PATA Reset
CE Log EC=0  Rtype=36 OV=0 STStatus0
Master
AT Er 00 Nwt Er 37 RdWr 0018.00.0000
ATA St 5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216f  ff  0000216f.0.000 00db 0000  e6fe 0001
AutoRd Err 47 at 000018.00.0000
SCAN Error
AT Er 00 Nwt Er 47 RdWr 0018.00.0000
ATA St 5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216f  ff  0000216f.0.000 00db 0000  e6fe 0001
AutoRd Err 47 at 000018.00.0001
CE Log EC=47  Rtype=25 OV=0 STStatus0
SCAN Error

网友:
直接做SF.................................................

网友:
不太好说,没见过 这种故障。哈哈

网友:
是一直循环报这个错误还是说就报几秒 就停了,,

网友:
是一直循环报这个错误还是说就报几秒 就停了,,
引用 网友A:
刚通电时显示,然后就一直停在那里

网友:
我也有块盘是43 47 CE LOG错误
作完SF就是CE 0错误了
希捷 7200.7 80G  M-21做完SF后一通电终端就显示如下信息,请问这个是不是固件区还有坏道,接下去应该怎么做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21  11-25-03 18:53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9.51  03-24-04 08:27
(P)PATA Reset
CE Log EC=0  Rtype=36 OV=0 STStatus0
Master
但是到这就结束了
盘也可以用
楼主你用F级引导后做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