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F-T2进系统CPU电压变低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09):
机器来 是硬盘有坏道   换硬盘后做系统正常 但是进系统后掉电   电流由1A掉到0.5   量掉电时主板各电压除了有一路CPU供电由1V变为0.85   其它电压全部正常    换电容和电感   加焊CPU供电芯片后   故障依旧    现在不知道从哪修起了   请各位高手路过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呵呵,进系统CPU电压降低是正常现象吧,掉电跟这个不一定就联系。

网友:
问题是变低后才掉电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