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能冷开机...

楼主(2010-03-09):
MS-7254  VER 3.0主板  开第一次机能点亮(冷开机)显示器有显示,,关机马上再开诊断卡就不跑代码,,各位有没有碰到过??帮帮忙了,,,
    还有一个问题,开了机按重启键N次都有显示,就是关了机再开机就要等几分钟才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主板我就在用。。。。。。

网友:
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你太有才了,这是主板元件热稳定性差引起的!你可以把怀疑的零件用酒精棉球冷却试下。再就是芯片开焊引起!

网友:
太差劲拉,问者无意,答者无心。测试是主板的毛病在说修主板

网友:
你太有才了,这是主板元件热稳定性差引起的!你可以把怀疑的零件用酒精棉球冷却试下。再就是芯片开焊引起!
引用 网友A:
六楼说的有道理,可能是那个元件热稳定性差而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主要是不确定是哪部分的元件热稳定性差,,再说不去动它,等一两分钟又可以开机显示一点问题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