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C51主板USB口坏

楼主(2010-03-09):
顶星C51主板,故障现象:USB口不能用。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数值都是750.而且都是直接到南桥内部的。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是不是南桥内部损坏了。

网友:
所有的USB口都不能用?

所有的USB 的D- D+ 都是750?

如果是,可能桥坏。

网友:
时钟呀,电压量了没。不过USB不能用大多是桥问题。

网友:
都测过了,数据线对地都是750左右。而在系统里面,都显示有USB接口。接上后就是不显示。

网友:
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南桥问题不大,可能是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压着南桥也不行。估计是里面坏了吧。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