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300px电源启动电压低!!

楼主(2010-03-09):
5vsb正常,启动电压(ps-on)2。5V,SB电容换过!请教各位大鸟怎么查啊!!!

网友:
启动电压2.5V
----------------------
启动电压是哪个地方?!

网友:
他说的是绿色线电压吧

网友:
绿色线2.5V也正常吧,以前遇到过有一个是2.3V的电源,在机器里面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其它电压正常就好了。绿线有电压低点有什么关系,高电平也只是一个电压范围,并没统一到多少。短接绿黑线能开启,电压正常不就OK了

网友:
就是说启动不了,没有其它电压.短路PSON  KA7500  1P 0V   2P2.48V    3P0V     4P 4.75V    5P1.52V
6P 3.56V   7P 0V    8P 2.24V    9P 0V     10P 0V     11P 2.24V    12P   13.5V   13P 5V   14P 5V
15P 1.92V     16P  0.18V  手上没有494  7500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7500的4脚接地短路,也不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