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对地短路易烧什么?

楼主(2010-03-09):
朋友的电源12V对地短路后启动(对地短路是后来开电源发现的,PCB板上的12V接壳了),看见PWM控制板上有一块芯片烧了,排除短路,更片芯片后,还是烧那个芯片,请教一下高手12V对地短路后易烧什么,电源是DC-DC变换电路!二次回路整流的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会被击穿吗?

网友:
朋友的电源12V对地短路后启动
----------------------------
看不太懂,你要问啥?你做实验玩?

网友:
电源坏了,原因是12V对地短路了!想问一下12V对地短路会损坏电源什么部分的电路!

网友:
呵呵,表达的不清楚,对地短路是电源坏了开电源发现的!

网友:
哪里短路就先解决那里呀,然后才能通电。12V对地短路会损坏12V这路整流滤波的元件。把短路的先换掉。

网友A:
是主机电源还是笔记本电源??????

网友:
是主机电源还是笔记本电源??????
引用 网友A:
是主机电源

网友:
12V短路的话会烧二次侧,高压侧会不会有烧?

网友:
二次回路整流的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会被击穿吗?

网友:
拆下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先看输出级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12V短路后,电源的过流保护会启动的,这样电源就不会工作,也不会烧主板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