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EP-3PTA

楼主(2010-03-09):
客户拿来说PS2键盘不能用,开机箱发现内存附近3个电容鼓包,换电容拿下PS2排容后开机PS2键盘可用顺利进入系统。但运行不到10分钟死机,复位重启进BIOS后几秒钟死机,在复位进bios或者黑屏或者只在屏幕下边显示一蓝条,刷bios为最新后依旧频繁死机。测内存供电3.3V,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没交代清楚内存是DDR还是SD的,两种电压不一样。如果是DDR的话那3.3V电压太高了,要修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主供电电压低也会导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