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711N屏有条竖线怎么办?

楼主(2010-03-09):
我一开机就发现有条竖的亮线怎么解决啊,急急急啊。。。。求救中!!!高手来
三星

网友:
将就用了吧

网友:
不行啊,一看电影就有,帮忙解决啊!!

网友:
不看电影就没有吗?

网友:
是啊,就要是黑色的屏幕就不行,太显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出现亮线了。。。。。。。。。将就吧。换个屏不如买一个新的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驱动板坏出类似亮线的,用通用板试下,确定问题点再搞吧

网友:
便宜卖了吧。。

网友:
大部分是屏有问题了~~将就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