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一打游戏就花屏,求助!!

楼主(2010-03-09):
高手来看看!!

网友:
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起码说说供电电压,mats结果

网友:
显卡花屏一般为驱动和显内问题为多。

网友:
先用软件检测一下先.

网友:
加捍下,核心 或显存功率下降

网友:
电解电容变质、   主芯片虚焊、   显存虚焊

网友:
这次 就算了,你这样 发帖 ,谁会知道 什么 问题,
下次载看到按水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