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GA9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3-09):
但是碰晶针就开机 了 ,怎么去修

网友:
还用说的吗?碰晶震可以开机!那就换呀!

网友:
你量一下两脚晶振两脚电压看看是否都有电压且有压差,用替换法换下晶振看看。实在不行的话再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换晶振试试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