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3-09):
接一台6400机器,机器拿来掉电。拆开量得。8743没出电压,然后换个8743,机器点亮了 。但是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有时还没进系统就掉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有虚的地方

网友:
负载电路中有软击穿的元件,或其中有的元件温度过高

网友:
加焊核心供电试试

网友:
换了8743点亮了,过段时间问题现象还是一样。发现,只要吧8743那一块用风枪加热一下又可以点亮了,但是不到一个小时就又点不亮了

网友:
这样子应该注重查一下8743工作条件,特别旁边的电容电阻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