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cpu供电路过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0-03-09):
华硕的k8Ncpu是754的电源芯片adp3186    测试vid信号1.75 2.5 1.75 1.75 1.75 左右的没有EN信号.............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追下线路  看下EN是通过什么方式输给电源IC的   比如 是通过 电阻分压   看下电阻可坏了  没有EN电源IC工作条件都不满足   肯定就没CPU核心供电了

网友:
AMD的VID信号再系遵循的标准是不是和INTEL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