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500P拆机图

楼主(2010-03-09):
做工不错,有两块电路板,看样子,电路板应该是双层的,有BGA的蕊片,应该不假,

网友:
不会是套套儿吧?

网友:
不是的,我上传了,就是没给我贴啊,这论坛咋用啊

网友:
楼主你上个图看看啊?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台拆机的500P。大家可以对比580U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highlight=580

网友:
感觉简洁了许多,我的580U买来我就拆了,刷程序的时候,编程器会吱吱声,换了一个电感就OK拉。

网友:
刚才zhtich 同学从新拍了未使用闪光灯的500P,分上下板视角,完整重现500P编程器的结构。再次感谢zhtich同学的辛勤劳动。

网友:
有bga芯片的板子一般不可能只有两层,应该是多层板。

网友:
弄点细节图 就更好了
论坛上传后只能支持小格式的图

网友:
安逸!巴实! 电路比580U  简单明了!

这东西电路简单越好。 故障力低。。。

网友:
我的都没敢拆呢,感觉外壳质量太差

网友:
我的500p也有这现象,在保修期内没敢拆

网友:
楼上的。我的也有吱吱声。汗。。。。。
你是在基地买的吗?
看图 应该是这里的问题。拆了换吧 哈哈
哇哦--看来--这个500P不容易被盗。。
都没打磨---芯片 哈哈

网友:
这个简明吗?只能说是设计的更好了。看做工和以前的相比要好多了,改进不少啊。元件也好多了。

网友:
看了厂家的资料,那个叫声正常的。听力好的、在安静的地方才听的到。是电压调节的电感工作的时候“响”,在设计范围,大家放心用。

网友:
嗯。回余老大--我没质疑,就是听这难受哈哈。不过当做听不到啦.哈哈

网友:
前些日子刚买了个回家,还真没看里面怎样呢。LZ买的多少钱啊

网友(2010-04-22):
这个吱吱声很正常啊!

网友:
生产这个东西利润高,如果只要200元一个多好!

网友:
500P比580U要简洁多了
工艺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