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问题

楼主(2010-03-09):
Intel865主板接电自动开机诊断卡为D4,是不是显卡附近有什么元件有问题?

网友:
跑D4按不过内存来修,或者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主板是独立显卡。换显卡问题依旧

网友:
换一下内在和显卡

网友:
接电就自动家电了

网友:
pci的显卡 换个插槽插上试试 槽子供电都测测

网友:
我遇到过,是bios跳线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