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电压跳变找到问题了

楼主(2010-03-09):
以前在论坛中发过贴,今天终于找到问题了。
联想lxm-wl19ah   晶冠代工,5v电压跳变 ,屏一闪一闪,换开关管电容,板位c114,47/25 v。换完ok了!同样的三块板,换完全好。

网友:
ok.....解决了就好!

网友:
看到你的贴子我也想说一个,有些高压板一闪暗屏,测量所有的地方都是好的,只要将高压附近的两个25V小容量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你的这台是什么故障现象?会不会红屏还有黑屏?

网友:
这样说,应该是这款机器的普遍现象了?,学习了

网友:
如何检测出的换这个电容,最好能详细些,也多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