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一块不开机的卡,被修理过了,大家帮忙看看芯片是不是被压坏了

楼主(2010-03-09):
这卡拿回来拆下散热片就发现被修理过了,GPU周围好多电阻位都缺件了,看核心好像也被压坏了,各位帮忙看看芯片这样了能行吗?如果不碍事再想办法把周围的缺件换上,谢谢啦

网友:
那得看情况。多数是救不了了。特别是被焊过GPU。别人都是拿850干的。。。。。很牛B哟。

网友:
被修成这样了,还是别 高了

网友:
GPU没有被焊过,大概是拍照角度显示的光线问题,就是GPU两个角被压碎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基本上是凶多吉少,压碎了那么一大片

网友:
哦,?大家都说压碎的这块有影响是吧???没有修的可能了吗??新版也不来给我个准信

网友:
这个芯片可能被加工过了

网友:
换GPU..芯片压坏拉

网友:
一个显卡核心,3亿左右的晶体管,压坏了一个角.你想想坏了多少晶体管.

网友:
还记得毒龙的cpu和370的的cpu吗,核心掉了一块还能接着工作,这个说不准

网友:
这个  不能 一竿子 打死  核心坏不坏  先 修亮了再说

网友:
要修亮了需要加换好多呢,我看核心周围少了好多的配件,看着好像是电容吧,只能大概换上试试了,这几天找到合适的换上看看能不能亮,看核心碎了那么大真的心凉呵呵,没有把握能亮

网友:
呵呵~~~修过才知道,很多卡核心崩角都一样正常使用的,不排除有坏的卡,但没试就说没得救就太武断了~~~

网友:
基本 报废了。。。。。

网友:
换转是我做料板,风险太大了,学习用就不说.

网友:
别修了,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哈哈哈,糊涂了糊涂了,大家这么说我倒是有点不服气了,一定试试看,先把缺件补上再说

网友:
基本没戏了

网友:
修才这样没的意思修了

网友:
先修电源供电部分

网友:
我的一块6600GT崩得比这还大得多,照样没一点问题。其实现在的芯片都是倒封装技术的,真正芯片有用的部分在里面,露在外面的是芯片的背面,如果崩一点角不伤到内部电路,一般是没事的。

网友:
我的一块6600GT崩得比这还大得多,照样没一点问题。其实现在的芯片都是倒封装技术的,真正芯片有用的部分在里面,露在外面的是芯片的背面,如果崩一点角不伤到内部电路,一般是没事的。
引用 网友A:
ooo ?o 哦呵呵多些对多些,这几天忙活几张主板差点就放弃这两张卡了,看到楼上的提醒我一定要试试看呵呵,等我消息吧

网友:
找了个类似的卡,把GPU周围缺的电容都补上了,但是还是不亮,真愁了呵呵,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当废料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时间修看看了

网友:
N卡有时候碎了一点不要紧··

单依个人经验·A卡碎了就玩完了·基本无指望

网友:
有难度,小心处理

网友:
没搞头了!都碎成那样了,凶多吉少!

网友:
不一定是GPU的問題吧,先看看電源正常不!

网友:
不一定是GPU的問題吧,先看看電源正常不!
引用 网友B:
GPU周围缺了好多电容,我数了数大概在6个左右,能看到是从板子上掉的,焊点有痕迹,还有几个焊点没有焊过的痕迹,大概是空位,我已经补上电容了,但是依然不亮,还是查电源开始吧

网友(2010-04-10):
ATI 顯卡核心晶圓
切割比較滿也就是邊緣空比較少
但還是有機會沒有壓到電路
但要注意缺角會有過熱現象
還有會一直崩下去的危機

网友:
那只是保护块,还没到里面的核心呢。,我想是没什么问题,反正是死马了。想修你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