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用个接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10-03-09):
一台东芝L200笔记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一插上外接电源就掉电,单用外接电源开机2秒掉电

网友:
换个CPU核心供电的滤波桥,或是在旁边加一对330的电容!

网友:
不明白。。等等高手指教吧

网友:
滤波桥?是指滤波电感吗

网友:
CPU座背面有个四方的东西,标有"NEC"的吧,我修过几个,都是那东西不行,因为不太好换,所以都在旁边加两个虑波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
加了两个滤波330的电容没用, 后来还是换了NEC的容搞定了 这好象是东芝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