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61 没有3。3V

楼主(2010-03-09):
5V有 3V没有 3V场管没有控制电压 先换了个 MAX17003E好了几次 又不行了
客户是商家 听客户说 有掉电 和有时开不起机的情况叫我直接做北桥 不过现在看不一定是北桥问题
我也是个新手 有
都看不懂芯片的工作条件
请高手帮忙 该怎么查 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先谢过
芯片
掉电

网友:
随便请教 R61 开机是第几脚?

网友:
哈 我好像终于找到问题了 看了下图纸也不知道对不对 好像DH3要有输出 ON3就要有输入才行 因为我发现ON5有电压 DH5也有电压 所以查了下 ON3的去向 发现是到U23的76脚 中间有个R405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R405在哪里 而且图纸我也看不出 R405是多大的 高手门快来帮我看下这个电阻多大 我好直接接一个电阻试

网友:
好像是1R吧

网友:
1R是多少? 1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