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坏会导致外接VGA无输出吗

楼主(2010-03-09):
屏坏会导致外接VGA无输出吗?用坏屏有显示的,但外接无显示,准备换屏!

网友:
屏坏 外接应该有显示的

网友:
CMOS设置设一下下,改成AUTO

网友:
这种情况会有的,我上次弄了一个HP B2208的笔记本就是的,屏一换外接就有显了

网友:
有的本事要先检测到屏存在才输出VGA信号的

网友:
插上外接的的显示器 还要键盘操作的 FN+F3  我的是这样 的

网友:
有这种情况,碰见过

网友:
这种情况倒是没有遇见过,建议你把屏线拔掉在试外接。

网友:
应该不会把 我就遇到过不插屏幕 会掉电的

网友:
今天屏到了换上以后,外接也有显示了,看样子是真的屏坏也会引起外接VGA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