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中max1631 3V 5V电压怎样产生?

楼主(2010-03-09):
昨天接到一台 T40 无待机电流。打开检查无3V, 5V 电压,查22脚无16V输入,TB62501的57脚也无16V输入,查D10正常,怀疑短线。飞线后,59脚有3.3V电压输出只PMH4,此时1631的22脚有16V输入,待机电流有0.01,量3V 5V 电感还是没有电压。

哪位能给点好的维修意见?

另外1631 的7脚、28脚有3v3电压,23脚有3v3电压,22脚有16v电压,19、24脚有5v控制电压,但16、27脚却没有3v控制电压,真是奇怪了,还有24脚 25脚电压不对,分别是5V 和4.68V

网友:
补充:1631的9脚无电压,怀疑C17 C18短路拆了量有3.4V电压,换C17 C18上去,有被拉低为0

网友:
1631已经换过全新的,确定1631是好的  PMH4也换过,TB62501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