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tm ms-7012故障

楼主(2010-03-09):
有一块联想主板:L-VK8TM 能亮第一第二屏,第三屏不能显示,就在左上角有一个光标在闪(插不插硬盘,光驱都一样),偶尔第三屏能够显示完。
CPU,电源,内存,显卡全部换过。可以确定是主板的事。关键是该往哪方面查?BIOS已经刷了,一样的情况
纠结中……………………
cpu
显卡

网友:
网卡,声卡,串口芯片全拆完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查查南桥啊 打下PCI槽阻值 先
还有南桥旁边的电阻 排阻

网友:
两个IDE接口的阻值不一样,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
拿就是南桥了 啊

网友:
一般为南桥虚焊,用锡炉等加焊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