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一开机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0-03-09):
V星845PE一开机就自动关机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查开机电路和cpu供电。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查了紫色对地阻值是1

网友:
那就要看一下网卡,1117和南桥有没有挂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仔细看了下板子,是有一根铜线断了,现在是么样接,用什么材料,我是新手,没有师傅,自学的,请大家当我师傅

网友:
CMOS跳线  不插P4口 不短  一般就是CPU供电短路  有的主板不加CPU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