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不充电,能开机(已修复)

楼主(2010-03-09):
请教高手,T60P电池和适配器均开机正常,正常画面显示电池在充电,但实际未充电,求解决方法,看图纸是U28控制,但是找不到该芯片,是否是在插卡座下?谢谢!
Q8损坏,看图纸的时候看错了,拆下Q7替换Q8,充电正常,Q7是副电池,目前未使用。

网友:
先确定电池是好的。检查充电芯片和电池之间的电阻,MOS有坏的吗?都可能一起不能充电。

网友:
谢谢!电池放另一台机器上充电正常,Q54(358P) MOS管是好的,M_TRCL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