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图文实例:电流表妙用之------自动上电故障修复

楼主(2010-03-09):
今天从收的烂板子里翻出一片成色好点的,开修!
故障板:梅捷K8  745接口  VIA芯片组
故障现象:通电自动触发。
一般维修此类故障抓哟围绕开机电路部分,如IO,桥什么滴
。但是此板比较特殊,如图1所示,虽然自动触发了,但是5V 3.3V 12V的电流表反映出来的电流几乎为0

这下心里有谱了
接下来分别测量3.3V 12V 5V 的电压

12V电压为0

3.3V也为0

但是5V端有电压

测量5VSB和5V间的电阻,发现只有13欧左右。异常!

发现ATX插座附近有一二极管,估计它就是罪魁祸首了,直接测量其电阻。果然就是它了

将这个二极管更换以后,妥了!

细心的朋友注意看看图1和图6中的电流表读数……
这板的故障,严格意义上讲,不应该算是自动触发故障
因为板子根本没有触发,只有内存DUAL供电处的5VSB和5V短路了

其实此板子是个很简单的故障,假如不仔细的话,刚开始就把故障定位于“自动触发”,接着围绕开机电路查,就要走弯路了。

测量3.3V 12V的电压都是为了做实例需要。
实践中,看到电流表的读数,直接去检查5VSB和5V这件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測量主板電壓時,為什麼要第一個測量內存電壓是否正常的原因了

网友:
没修过台式机,一直在想台式机怎样看电流,看了楼 主的图,明白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能算说是第一检查要点就是要检查内存供电。
正确的观念是,要先检查所有ATX电源是否到位,方可再进行下一步的检测。

网友:
猛人,修一片板弄三个电流表~~~~~~,不过什么电压都没有肯定能查出来,如果不是假负载,风扇转的速度会很慢,修过了的~~~

网友:
双路供电元件损坏导致自动上电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修过一个。哈哈 。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其实这机器不是自动上电。。我当时接风扇了。。没转。。。。SLP  S3等。也没有动作。。我没电流表。。但我的经验是。。是5VSB电压上有坏件。导致5VSB串到别的路供电上了。。照这思路。。我就从5V开查。。结果。。查到那个二极管。坏了。哈哈。。后来。。开机了。所有电压没有。。后来。发现是83304D保护。。。用波看。是内存下面的那个场管。。坏了。。。。没输出。。。。换了。就好了。哈哈

网友:
5VSB与VCC5串路 的问题。技嘉板也经常出现!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单桥的问题呢,呵呵,受教了,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电流表多少钱一个?自己改造的电源监测电流很不错,就是太占位置了。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你的电流表是怎么样接上去的,是串在电路上还是串一个电感,然后并联到电流表上

网友:
哇塞 怎么做的啊 厉害~!! 3个表分别是12V 5V 3V吗?

网友:
楼主的电流表,就是测那个5V 3.3.V 12V 的表, 我也想搞个。 能告诉我那里有卖的的吗  ?

网友:
测量5VSB。 请问楼主,这个5VSB是什么意思了 ?

网友:
+5VSB,为电脑电源的辅助电源,它提供给电脑待机器件电源的,主要提供给机箱开关,网卡等等需要唤醒电脑开机所需功能的部分供电。它与主+5V电源是有区别的,首先,电源通电后,就一直有+5VSB电源输出了,而主+5V电源必须在电脑开机或被唤醒状态下,才有输出。其次,由于唤醒器件耗电小,+5VSB最大提供的电流相比主+5V就小很多。再次,系统关机后,主+5V电源被关掉,而+5VSB依然存在(除非切断了外接电源)

网友:
我的新手不错,很详细支持下 17# 龙之无忌

孤帆远影 -20 恶意灌水

网友:
楼主用来垫主板的东东是不是装鸡蛋哒哈!

网友(2010-04-26):
请问这3个电流表是几A的?我也想买一个串在电源里。

网友:
745接口是什么CPU啊???

这个故障听饼哥讲过,有电流表就是直观

网友(2011-01-19):
这个板子如果细细观察就不走弯路 因为第一个检测卡上的灯有许多是不亮的! 说明有的供电不正常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