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A 内存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3-09):
此板 代码FF   查各组电压 发现内存电压为 2.4V 是DDR2代内存 应该为1.8V哈
如图

两个MOS管都换过    用的RT9214也换过   无果
郁闷了 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你的槽子是2跟1代的2跟二代的吗?  精英的U虚焊的多

网友:
  是 945的板子肯定是二代内存的

在带上  电路图   按图上  Q1 G极  S极 和Q2 D极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Q1 G极8v S极1.8 Q2 D极1.8

网友:
查一下RT9214 6脚的反馈那2个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0-04-28):
你的可是一二代合用的内存槽哦 有的不上内存量一二代的都是以一代的为准

网友:
你的主板,跟我前几天遇到的情况一样,我遇到两片和你一样的精英板,也是检测到内存电压那边是2.5V,但我拿内存插上去,试了,就开机跑过了,有可能这个是精英主板本身设计的方案,你就不用被这两个MOS的电压迷惑了。在我遇到第一块精英板的时候,我也以为是那个MOS管影响的,也更换了,后来还是一样电压偏高,拿内存插上去还能正常跑过。

网友:
R3有问题,换小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