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 不通电

楼主(2010-03-09):
拆开测试5V电感短路,3.3V对地正常,发现MAX8734A表面有个小洞,换了新的上去5V阻值正常了,插电有3.3V ,5V出来了,开机正常,但用了两天又不通电了,测3.3V ,5V没有,换了8734A也一样,插电瞬间测3.3V 有0.25V后就下到0V,MAX8734A6脚电压也是慢慢下到0V,17 18 24脚电压是1.64V,  偶尔有几次插电时电压出来了,现在都没出来过,请问是什么原因使芯片电压下降,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换8734A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人在帖子上说了已经换了8734A了,你还说。你到底看问题没有哦

建议楼主还是跑下线路把待机点弄出来再说

网友:
HP500在待机状态就有3.3和5V的,开关脚有16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