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显卡上的贴片电容怎么看容量大小代换呀

楼主(2010-03-09):
刚才一个卡贴片电容开焊了,我是第一次焊接贴片,所以手上没有数,结果给焊散架了,怎么才能知道其容量代换上呢?

网友:
应该是找个颜色和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去,不知算不算误导!

网友:
除了一些谐振的容量有点要求,,我感觉其它的随便换个都能用。。差不多大小的就行了。。呵呵。有的掉了也一样能用。。只要不是通道上的。

网友:
呵呵,这个卡是进系统后有点花屏,检查发现这个贴片脱焊了,本来想好好焊焊的,没想到越焊越往下掉呵呵,第一次没有经验,应该找个废板试验下就好了
楼上两位和我想的一样呵呵,我也想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看,不过手头没有那么合适的,有的显卡是比较老的那种AGP的,主板上的又不知道耐压方面合不合适

网友:
哈哈,修好了,我在那个压碎芯片的卡上找到了一个颜色一样的电容换上了,现在一切正常了,不花屏了,谢谢大家给我信心

网友:
恭喜你,但是大家谁知道贴片电容有什分类吗 ,都可以互相用吗?

网友:
换吧,我是按照大小和颜色换的,代换的位置也尽量找一样的,这样大概耐压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