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同方k431机器,开机就屏4:3显示

楼主(2010-03-09):
一台清华同方k431机器,显卡有问题,加焊,好了,但开机就屏幕就4:3显示,右边缺一块,进到系统里面也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大家来说一下,谢谢了!
显卡

网友:
显卡没焊好,重新植吧

网友:
这显卡很容易坏,今天休修一个就是显卡的问题 压下显卡就鼓包了 一测显卡挂了。

网友:
外接是一下,先排除液晶屏。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呵呵 屏线业会引起的

网友:
100%显卡问题,我以前遇到很多次,就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维修过一台,主板屏线坐,你看看虚焊没,如果没虚焊就是显卡了。

网友:
说北桥的也正确,小北桥,长得像显卡似的

网友:
看一下屏线接口有没断锡断线的

网友:
我认为是 屏线接口有问题了 是不是把助焊膏搞进去了 加热一下同时快速用酒精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