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开机后出现代码!!

楼主(2010-03-09):
出现0210 stuck key fe 按ESC能进WIN 但是健盘触摸板小红帽都不能用,但是外接的鼠标可以用!!有兄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触摸板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试,很可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键盘的问题 或硬盘,

网友:
硬盘的问题 你的机器应该是迅驰技术的 IBM 换了硬盘什么的就会出现代码

网友:
拆下键盘,查看反面的数据线,和键盘的连接处应该有2个螺丝,取下,拿掉数据线,(数据线是靠触点和键盘上的点连接的,螺丝压条是起固定作用的)搽拭接触点,安装回,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键盘硬盘都换一样的.取下触膜板.可以进系统.运行一切工作

网友:
明显是键盘坏掉了,键盘进水了吧。

网友:
是2010报错吧。。你可能换了硬盘了。那是正常的你应该是T43的主板。至于键盘和摇杆不能用。应该是别外的地方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 主板上的键盘数据线,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