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换I/O问题

楼主(2010-03-09):
前两天接到一款 HP 520进水的机器! 拆开后发现触摸板进水!故障为:插上电源主板自动加点到0.16然后重启!反复这样!排除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怀疑是I/O坏了!所以订了两个同型号的I/O芯片!今天到货换上后 不开机了,指示灯闪了八下就灭! 更换回它原来的I/O还是故障依旧!想跟高手咨询下 这款机子的I/O里面是不是带程序的!
触摸板

网友:
这款IO好像是KB什么型号忘了,不带程序的,有没有焊好呀,

网友:
KBC1070,这个没有程序的,是不是又有短路了,以前知道这板子爱短路,特别是3VS

网友:
查查IO附近信号原件 是不有短路 或者虚汗啊

网友:
这款机器用的I/O是带程序的,我修了很多了,买的芯片不行,拆料板的可以

网友:
是的,我修过。一定是原机的IO才行。买的不上电的

网友:
如果是KBC1070的买的可以换的,我修过HP6710B的是3V短路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换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IO虚焊了,重新焊试试吧。

网友:
IBM的IO好象有代码,升级BIOS时一并要求升级EC。HP 520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