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915GVE-L 重复跑码

楼主(2010-03-09):
一块 杰微 915GVE-L  重复跑码,头一次碰到
跑码顺序.C1 AF C3 01 02 03 07 00 然后再继续C1到00这样一直循环就,
内存电压2.55V-1.27V 北桥1.18V CPU 1.32V
排除CPU跟内存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故障

网友:
压下U   还有北桥    看看会不会虚汗

网友:
排除虚焊问题

网友:
明天试了只能

网友:
IO 坏了,我碰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一块 杰微 915GVE-L  重复跑码,头一次碰到
跑码顺序.C1 AF C3 01 02 03 07 00 然后再继续C1到00这样一直循环就,
内存电压2.55V-1.27V 北桥1.18V CPU 1.32V
排除CPU跟内存的故障
引用 网友A:

搞CMOS 。杀掉 BIOS !

换掉 IO 。 杀掉 COM口!
基本OK

网友:
直接干IO。。不行就是 桥了

网友:
时钟芯片换吧

网友A:
搞CMOS 。杀掉 BIOS !

换掉 IO 。 杀掉 COM口!
基本OK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6669-1-1.html
按他说的做就没错

网友:
先放一下电(经常碰到这样的)

IO芯片 ,BIOS,  剩下的  思路放在显卡槽电路

但注意下  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