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亏本又修死人的X31!

楼主(2010-03-09):
在其他论坛上用565大洋收了台X31,除硬盘外全部配件都有,回来的时候有时点亮有时不亮,3V 5V待机时有时没,换了2个电容后就出来了,现在问题是跑C0 刚开始我把CPU用力按下去就跑38 58 应该是没装小板子的缘故吧!干了CPU后现在就直接跑CO 电流在0.62然后就跳到0.65A就不动了,我再如何按北桥,CPU都没变化,内存供电正常,假附载打AD线正常、CPU_RST电压也出来了,就是跑C0!气死我了!求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在其他论坛上用565大洋收了台X31

网友:
妈的   还没打好字那     X30好的能用   也就600    你那31没硬盘还那么贵啊

网友:
X30和x31都不同平台的东西,回来的时候是两条512的内存,我在其他机器上面试过正常使用,现在就是板部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可能是断线了,只有下cpu和北桥看看了

网友:
C0代码明显就是北桥与CPU之间工作不正常,请细心修,一定成功。

网友:
找到问题了,我把北桥焊了下来,用点图一个一个数据线的量,一般都是1330~1335的,但是有几个点只有1千多一点点,大概都已经说北桥坏了吧?

网友:
大哥啊,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