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盘SelfScan后系统区偏移的问题

楼主(2010-03-09):
本人初学修盘,在PCI3000 Seagate 2.27  说明书中看到关于7200.7及后继硬盘自校准后系统区会偏移到别的柱面,

  在回写ATA时应遵循如下顺序:         (原文在说明书的11.1节对Seagate 硬盘Barracuda 序列作SelfScan 的准则)

              在“Writing SA surface 写入系统区表面”对话框从硬盘剖视文件夹或者数据库选择要写入对象的磁道文件;

              改正柱面号,对它选择想要的目标(例如ATA overlay),此后,程序将自动写进我们所需的编辑行的柱面号;

              按下OK ,开始真正的写入。

    请教各位师傅: "改正柱面号,对它选择想要的目标" 是什么意思?  如何改柱面号? 具体应怎样操作,希望能讲得详细点.

                         另外这种情况用LDR回写可以吗?  谢谢!

网友:
简单点说:
做完SF,会写ATA的时候,需要写入到新生成的SA区
7200.7 及以前的盘
PC3000会自动识别的,在写入项目里选择“ATA”时,就会自动调出新的SA偏移

网友:
非常感谢孤帆版主的回答!

    再请问7200.7以后序列的硬盘做完SF,回写ATA是否要改柱面号,怎么改,用LDR来写可以吗?

                                                                                                    谢谢!

网友:
请教各位师傅,在对话框中Cylinder右边的框中直接输入新的地偏移,再选择先前备分的ATA文件写入可以吗?
    但是ATA文件的地址与新输入的地址不一至,要不要把"xxxx.chs"改成与新地址一至的文件名后再写入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