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开机自检画面字体是红色

楼主(2010-03-09):
HP NC6000,花屏,修的也很奇怪!显卡拆下来放在其他板上不花,显存也换过了,那个U1017也换过,R,G,B三信号线对地阻值都是在87左右,BGA过显卡ATI9600,那个开机时的字体应该是白色的吧?请教各位!

网友:
偏色?那其它地方会不会白色的也变成红色啊?如果是那GPU问题可能大点

网友:
2# jimmydong 其它白色的地方不红,而且可以装好系统,开机时花近系统后不花,只是鼠标旁边老是跟着一条竖线,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显卡板放其他机器好的你肯定要排除显卡的问题呀,屏线跟屏测过,可能是这两个关系哦,

网友:
看下屏线跟主板接口有没有脱焊,都要查下

网友:
高手们露露脸嘛,不要潜水了,帮帮小弟!

网友:
内存条换过试没有,

网友:
屏的 问题 我见过 你换个屏 不就可以啦

网友:
有可能是屏和屏线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
拜托大家看看我的故障再说嘛!

网友:
屏有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晕,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