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指示灯闪解决一例

楼主(2010-03-09):
有台液晶显示器,症状:黑屏无显示,指示灯快速闪烁。
观察了一下,自带变压器上指示灯也在同步闪。就先拆变压器,内部壳上面有些细屑,估计是爆电容,查到1个100uF 400V电容损坏,手头没有合适的,就换了个10uF 400V(以后有了100再替换),开机正常。
用了一天也没问题。

网友:
黑屏 多半是高压条和灯管 引起 你用排除法查 先查高压条供电吧    有测灯管工具最好了

网友:
ls的兄弟我查出的是外接变压器里的电容问题,我想黑屏不一定要开液晶屏,先检查一下周边,说不定会很简单就搞定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先用外接电源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