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开机跑FF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0-03-09):
INTEL 915原装主板。开机跑FF。复位灯长亮。上U没电压出来。常管都是好的。不知道该查什么了。请各位朋友帮帮忙来点思路
查到内存。供电有问题。换MOS管后好了。马的。自己上的U有点大。P43。0的上上去不行还。2。66才OK。。但现在循环跑码。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1# 48203762 复位不行先查复位,先看复位排针有没有3-5v的电压

网友:
换电源试试看   我修到过的

网友:
先修CPU供电,具体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或者换一个看看

网友:
查一下电源部份的电阻看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