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F213E接适配器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09):
昨天接修一台神舟承运F213E本本,用电池开机能正常进系统,运行正常,一接适配器就死机,直接用适配器能通电机器不亮,等下自动断电,测得5V,3。3V,1。2V,1。8V正常,无CPU供压。不上U用适配器开机不断电,是不是CPU供压电路有问题?但是用电池为什么可以正常工作?无解。
     另想换CPU供电芯片ISL6261CRZ,但手头上只有ISL6260,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 是换南桥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