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不供电维修

楼主(2010-03-09):
本人属于 板卡级别菜鸟 前几天 来一块MIS754主板能正常点亮就是PS/2 和U口不能用  ,上网查了下发现时ATX红5V给供电的 所以直接从红5V飞了根线到PS/2   4脚 毛病解决  今天又遇到一块845主板也是一样的毛病 发现没供电直接就  飞了跟线毛病解决

网友:
这么快,我也是板卡采鸟级好几年了,也只换好一块IO芯片

网友:
没电不一定就是断路,短路也会的。

网友:
这方法也真够牛的。不过不查出问题所在直接飞线有时候可能会有别的问题出现哟

网友:
没试过, 直接飞线会不会引起别的地方短路啊?
要真行的话  就领教了!

网友:
这方法很酷

网友:
这样怕不安全啊,跑下线路啊

网友:
方法有点玄乎哦 最好还是跑下线 看看

网友:
此法没找出问题根源,应该是有元器件损坏,飞线后主板是不是很难看?会不会再出问题

网友:
有些外接USB座短路飞过去会冒烟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检查一下周围的贴片电阻或是保险之类有没有断开,或是电阻值变大。飞线是万不得以才用的。

网友:
飞线解决后不会出现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