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线,主板南桥发汤,诊断卡不亮,请问南桥坏了吗

楼主(2010-03-09):
插上电源线,主板南桥发汤,诊断卡不亮,请问南桥坏了吗

网友:
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打A14是否对地,打USB阻值,如果都对地确定南桥坏,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看具体情况啊

网友:
不用怀疑,就是南桥

网友:
插上电源不触发南桥发烫,基本上可以判断南桥已损坏

网友:
若待机下SB很烫.则SB损坏! 1# 尹晓兵

网友:
基本上百分之99是南桥坏了  不过网卡芯片和个别声卡芯片坏了也会出现南桥发烫   最好先把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摘下来  如果南桥还烫  基本上确定是南桥坏了!  如果确定南桥坏了 哪声卡芯片和网卡芯片就不用装了 留着给客户修机器吧!

网友:
为什么南桥那么容易坏啊,都没有保护的。只有电源的5V铺助电源一坏就跟着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