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行幅问题、、

楼主(2010-03-09):
一台杂牌显示器,有显示行幅调不小,不知道什么问题,有一个行幅管D2058没有电压、、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或者是什么问题多点、、、

网友:
把D2058拆下来行幅会变小,装回去还是跟之前一样、、请问如何修法如何下手、、小的显示器新手不怎么懂而且又没有师傅指点、、、

网友:
不是每个调整管都有电压的,刷新率不一样,调整管的电压就不同

网友:
把D2058拆下来行幅会变小,装回去还是跟之前一样、、请问如何修法如何下手、、小的显示器新手不怎么懂而且又没有师傅指点、、、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把D2085拆下来了,它很有可能已经坏了,你为什么不测一下这管子呢?

网友:
4# dcdzzz 这个管子量到是正常的、、阻值是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