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S主板自动关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09):
同行拿来修的,故障加电不久就自动关机,检修流程:首先排除散热问题.换了一把大把的散热片上去,一进系统马上关机,怪啦!又换CPU.依然关机.电源有换一新的也一样故障.内存.硬盘都换过.故障依然.这下重点放在主板上了,先加焊一下桥,也是没变化,这可头大了.一不小心压了一个I/O就是关机啦!哈哈.....原来是I/O问题,当时也想过干I/O的,但是见可以开/关机也不怀疑,I/O型号:W83627EHG.换上后测试了N个小时都没事.搞定!

网友:
这种隐性故障不好修,我一般也不愿意接这种机器,有时候试一下午也没有试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即使修好客户也不买咱的账,在他看来这种问题很好整。

网友:
楼主又会一不小心压了一下I/O
好像运气不错哦

网友:
的确像这样的问题测试了两天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后面才敢杀I/O的.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能有一个清晰的维修思路,我们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
哈哈..这也是多了一种维修经验

网友:
最讨厌修这种板了,现在还有一块板也是这种毛病,杀了IO无效。没LZ这么幸运!

网友:
这种优势也是碰运气的

网友:
隐藏性问题真的不好修呀...
我之前也碰到这问题,....不过我没有你这么好运咯...
没有去修...浪费时间........直接换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