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266A-M2的板子 bios保存不了

楼主(2010-03-09):
bios设置完成后俺F10后按Y保存键盘没有反应了只能重启  ,bios保存不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我也见到过这种情况  最后刷BIOS解决了   好像并不是BIOS坏掉了  说不出来是哪的问题 只知道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键盘所有键都是好的吗,去年遇到一个笔记本也是BIOS不能保存,但能设置,按相应的键保存始终没反应,以为是按键坏了,后来客户急着拿走了。

网友:
谢谢大家  刷bios 了  原来是清华同方的bios 现在刷成清华紫光的了 但是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