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pe 系统下手动装系统

楼主(2010-03-09):
有朋友手动在WINpE 系统下装过系统没有?  我遇到一个DELL 的MINI本本   用U盘启动在WINPE下GHOST了个系统   启动   硬盘启动不了    看网上说手动安装可以用   考了个普通的SP2手动安装的   在PE里面装   不知道怎么装   点击安装要序列号
    (我试了手动盘有问题    在WINPE 下看客户本本硬盘分区有问题   重新分区   在在WINPE   GHOST 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点击,"把系统复制到C盘"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我试了下我那手动安装盘  确实有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可能盘内有隐藏分区,,,所以ghost方法安装不了